楼主(2013-09-25):
此变频器是污水处理厂的,现在的故障是运行到48HZ以上就会跳接地短路(有时能用30分钟左右跳,有时几分钟就跳),48HZ以下就能正常用(平常用的时候基本上都是50HZ满载运行),从来没有碰到过如此故障,希望知道的来指点一下,没修过此类故障的也来讨论下,

楼主:
有没有人知道愿意指点一下啊,自己先顶一下先

网友A:
这个你先要检查接线,先从变频器那段开始查,再查电机这边,我以前也报过接地短路,当时是三相线中的一根与旁边的螺丝接触了,用绝缘胶布包裹了好多层之后就好了,你的就要好好自己检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