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请问各位大牛,s7-200定时如何实时显示在触摸屏上?

网友A:
时间有设定值与显示值,设定一般是字,当前选计时器。

网友B:
做2个子程序,先把设定时间“时+分+秒”统统化成多少秒,  然后用秒脉冲每秒减一次得到剩余多少秒,再做个子程序把秒化成“时+分+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