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下700触摸屏按钮S7-200里的M0.1触点为什么保持闭合

楼主(2013-09-25):
按下700触摸屏按钮S7-200里的M0.1触点为什么保持闭合
在点击触摸屏按钮时Q0.1有输出。而且一直保持,M0.1为什么不断开,谢谢大家

网友A:
屏里面的按钮当做开关来用的 要再点击一下才能断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

网友B:
组态编的是置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广告离开。买也不会买你家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就是一个按钮开关,按下通。抬起断开。

网友D:
按下通,抬起断开,需要触屏上对应的按键设成保持型;

楼主:
找到原因了,是设置按钮的变量函数为1了,

网友E:
找到原因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E:
谢谢你

网友F:
将按钮的属性修改一下
改成按下为set 释放为reset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