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里有个电机,麻烦各位帮忙看看是什么类型电机

楼主(2013-09-25):
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貌似很老了,想找找资料

楼主:
坛子里的高手帮帮忙,急急急

网友A:
有点像普通的单相调速电机。

网友B:
25w交流单相调试电机,□80mm的,日本官方网站
http://www.nidec-servo.com/jp/

楼主:
回复 网友B:
麻烦问您下,这款电机可以控制步距角吗?

网友C:
不能,一般的调速马达,

网友D:
楼上高手

网友E:
普通的调速电机。

网友F:
楼主想用这个电机做什么

网友G:
都是高手啊!!

网友H:
普通的多档位调速电机。

网友I:
就是普通的无级调速电机

楼主:
回复 网友F:
做一个轴,精确转动135度,180度,然后转回,我想问这款电机能不能转动135度然后停止转动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不是步进电机,是普通的单相电容启动调速电机,电机后面有一个交流测速发电机用于速度负反馈调,调速时需要专用调速器。电机一共有6根线,粗线共4根,2根一个绕组(线圈参数一样,不分主副绕组),还有2根细线是测速发电机线。

网友J:
步进电机

网友K:
交流同步电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