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大家好~手里有一台ABBacs510(18.5)KW的变频器,拿到手里的时候是输入整流桥烧毁,便取下整流桥,和IGBT单独给驱动板上直流电,但是通电后面板显示报错(热传感器故障)请问这个是属于正常现象吗?还是说把整流桥和IGBT装上这个故障就会消失呢?

网友A:
你那台机器的逆变模块是自己带温度检测的。你查下模块资料。有二个脚是热敏电阻的。拆了模块肯定是要报过过热的。你把那两个热敏电阻的脚上(拆下模块后)接上一个4.7K的电阻就不会报了。

网友B:
楼上正解,查下那个模块的资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