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计数器不明白

楼主(2013-09-25):
欧姆龙CPM2A 这个指令是怎么理解的,看手册没有找到位计数器的介绍。只能向前辈们求教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CPM2A 这个指令是怎么理解的,看手册没有找到位计数器的介绍。只能向前辈们求教了。
该指令用于统计源字地址作为首地址连续N个字数中为On的位数。
你的贴图表明,只需要统计Io地址20中的On的位数,如果你有了解三菱系统的话,那几乎等同于三菱的Sum指令。
在Cpm2A的编程手册第495页上,你可以找到该指令的解释。

楼主:
哦,明白了!是在特殊指令里的,怪我没有仔细看书!下次要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