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最近收到一个 s7 214
plc 是别人拆机的。不知道里面的程序和设置。我用在网上淘的国产usb ppi线缆连接。显示UNKNOWN,也没办法上载程序,显示端口占用或连接错误。 用4 8 5线连接也这样。给位网友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跟软件是中文的有关吗?我用的是4.0版本的的

网友A:
看看通讯设置中的波特率,要搜索所有波特率。  QQ:2970603221

网友B:
如果是187.5,普通的电缆是不行的

网友C:
修改下通讯速率 好像有个全方位扫描的 自己多试几次

网友D:
将通讯设置修改一下,一般通讯9.6就够。

网友E:
呵呵;PLC还是不是好的都是一回事;

网友F:
要打在STOP档,如果原来的程序把通讯口使能为自由口,在RUN状态下肯定是连不上的。
波特率是可以不考虑的,需要注意的是,一般仿造的USB通讯线,也要选择串口通讯方式并且驱动要装好,而且用哪个USB口做的虚拟串口,以后就固定用这个,不要换。
再不行就可能是PLC串口或数据线有问题了,200的串口比较易坏,打开外壳,有个贴片保险,可以先看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F:
能显示地址2 波特率9.6 也打开看过保险电阻了 5个都没问题

楼主(2014-04-25):
修好了忘记这里有帖子了。原因是200通讯的电路损坏,更换了损坏的集成块(75176)用了5.5角钱。完美修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