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我厂有一台安川G7 15KW变频器用于驱动行车的小车行走电机,前天上午小车动不了,检查变频器未报任何故障代码,输出电压、频率也正常,就地发现小车电机出现抖动,将电机和减速机脱开,结果电机运转正常!于是将电机重新装入减速机,把380V工频电源直接接入电机,小车恢复正常行走!由此判断变频器有问题,更换一台新的安川变频器后,故障排除!不知其他使用过安川变频器的朋友遇到过此类故障没?

网友A:
输出缺相了。

网友B:
恩,这是现象我也发生过,当时自己操作了很久也没用搞好,后来没有办法,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表情给我个回复就告诉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恩,这是现象我也发生过,当时自己操作了很久也没用搞好,后来没有办法,我想到了另一个办法表情给我个回复就告诉你。
你应该说拿给我,我帮你修好。

网友D:
在换一台电机试一下变频器吧!

网友B:
回复 网友C:
你果然懂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