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5):
如题,设备在运转中想连接看看plc的内部程序,可以在不停机plc工作的情况下连接编程电缆吗?不停机会不会损坏plc啊?

网友A:
可以的,不然怎么监控呢。

网友B:
应该没问题

网友C:
楼主的意思,问:是否可带电插(拔)编程电缆,在PLC运行时插上编程电缆。

网友D:
应该可以把

网友E:
带光电隔离的编程线随你插拔

楼主:
我的编程线就是一根很普通的USB转串口的现,好像没有光电隔离的,不知道能不能带电插拔编程线?

网友F:
如是原装的电缆,一般带电热插拔不会出问题;
如果是劣质的电缆,还是慎用;

网友G:
在正常情况下是可以的。

网友H:
程序正在运行中,或正在监控中,尽可能的不要插拔.

网友I:
经常带电插拔,从来没出过问题。原装的质量还是靠谱,山寨的就当心点。

网友J:
最好是不要这样做!除非你的防范措施到位,比方说有硬件和软件的备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