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我用一个stm32的板子做从机,采用modbus协议与上位机通信没问题,现在用485转232+串口转USB与电脑连接进行调试,使用Modbus Poll软件,从机一直没有回应,显示timeout error。接线已经检查过了,波特率串口号从机地址设置的也没错,现在找不到出错原因,求高手帮忙。

网友A:
既然使用了串口转换线,那么首先短接串口线的发送接收端子来判断一下是不是线的问题。

网友B:
上图会不会更直观点

网友C:
回复 网友B:
求图解真想

网友D(2014-11-18):
超时,从站没反应,先确定线路有没有问题!

网友E:
见过别人 用这个 Modbus Poll 软件,自己表示不会用 ,正在学习,希望能够尽快上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见过别人 用这个 Modbus Poll 软件,自己表示不会用 ,正在学习,希望能够尽快上手
类似这样的软件还有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