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电脑和西门子226连机。我安装2009版电缆驱动,结果PLC联机出现端口占用,我重新设置端口还是说端口占用。请问哪位老师指导一下。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呵呵;如果你电缆是国内产的,对应的驱动请找你电缆的供应商;

网友B:
先把PLC打在STOP位置试试

网友C:
把线拔下来重新插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