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开关电源

楼主(2013-09-26):
求大神指点,变频上电,直流母线电压530v,但无显示,无输出。开关电源真心不知从何下手,附图 求指点如何检测

网友A:
买本咸大师的书看看吧!《变频器电路维修与故障实例分析》,无显示很好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手头没书,能不能指出哪一块到底是做什么的

网友B:
有电子技术基础吗?知道开关电源的工作原理吗?都不懂就弄懂再修。

楼主:
回复 网友B:
自动化专业,数电 模电基础当然有,就是这么大一块,不晓得咋下手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开关电源基本原理知道吗?3844+TL431+Pc817组成的开关电源电路网上搜搜。
你手上有些什么仪器仪表,万用表,示波器,直流稳压电源?
3844 7脚供电,6脚输出。3脚电流检测,8脚基准电压5V,4脚震荡输入。

网友C:
这东西感觉不是第一次坏了,曾经修过。挑个大的入手,比如开关管,大电容等,呵呵。

网友D:
无输出你看一下电源有没有起震,看一下U2是不是电源芯片?看一下型号然后查一下PDF,看一下有没有波动电压。

网友E:
基本上就电源最好修了,修别的担惊受怕

网友F:
开关电源最好修了,如果连开关电源的检修流程都不懂,个人建议还是给别人修吧,免得把故障弄大

网友G:
开关电源无难题

网友H:
应该不难,最好找本手册。

网友I:
什么牌子的

网友J:
安全
仔细些
搞不好会问题扩大化

网友K:
看看画的地方。

网友L:
先要保证别扩大故障

网友M:
电源板可以拆出来单独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