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电压降有多大?能否正常启动?请有经验的说说,变压器是400KVA的。

网友A:
当然可以啦,只要导线的截面积够。

网友B:
多大的线啊

网友C:
不要异想天开。

网友D:
条件不完整
没法说!

网友E:
你要说出电缆或电线多大,启动方法。如果电缆够大,直启或自耦变压器启动变压器还小,选择变频器或软启吧。

网友F:
用1平方的线就绝对不可能.

网友G:
距离确实太长,建议用400平方的线,降压启动时间调长一点。

网友H:
直接启动不行,变压器容量不够

网友I:
很难。如果采用变频器启动相对来说容易些。电缆要足够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