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PLC控制步进电机要用到5V电源,开关电源24V变5V要串多大的电阻,我上次PLC时试过,现在忘记了。

网友A:
1.5K--1/4W

网友B:
呵呵;如果是给定的信号用的,用2K欧的电阻就行了;
如果是供应电源使用,应当配DC/DC模块;

网友C:
用一个三端稳压管7805就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