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硼硅窑炉配料系统改造,原来都是人工称重,现拟使用自动配混,现有一台DVP-20EH PLC,不知能不能直接JLLS-1000的电压信号?哪位专家能够告知一下吗?

网友A:
呵呵;如果是标准的0~10V信号可以通过加A/D模块来实现;

网友B:
弄个扩展模块把模拟量转成数字量就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