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一个稳定可靠的电气工程系统需要各个辅助电器的安全稳定运行,此文针对应用于低压开关和控制设备的接线端子排性能要求做一个简单的分析。

1.温升
   接线端子排应按规定进行试验,接线端子的温升不得超过45K.

2.介电性能
   如果制造厂规定额定冲击耐压值U(MP),则采用GB/T14048.1-1993中7.2.3条有关规定的要求,
接线端子排应能通过GB/T14048.1-1993中8.2.3.4条规定的介电试验。
   如果制造厂未规定冲击耐压值U(,}P),接线端子排应通过8.3.lb)条规定的介电试验。

3.额定短时耐受电流
  接线端子应能承受is额定短时耐受电流,此电流相当于在其额定截面积上的每平方毫米通以
120A的电流。

4.电压降
   按照规定测量导线接入接线端子中所产生的电压降,其值不得超过规定的数值。

5老化试验后的电性能仅(指非螺纹型)
  接线端子排应能耐受规定的200次温度循环老化试验。

网友A:
应该是没发全吧,发个全的吧

网友B:
楼主发表的只是少部分电气指标啊。

网友C:
楼主这方面的资料不少呀!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