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用西门子S7200告诉脉冲输出,控制步进电机。自己编写的程序步进电机转的很慢而且一会儿正转一会儿反转,抖动很厉害。请问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能不能给我一个步进电机测试程序。要求:Q0.0输出高速脉冲,Q0.2控制步进电机方向。步进电机正转200步再反转200步。。。。。。
这个问题对入门级的同志太困难了,求大神帮忙!!!!!!!!!!!!!!!!!!

网友A:
接错线了吧?

网友B(2017-09-06):
这种情况可能是线接错了。有8线2相的,还有8线4相的,前者需要并联,最好根据电机型号找到其接线说明,用电表打可以找出每组线圈,但是找不出ABCD相,有两种方法,没有说明书只能一个个试或者拆开电机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