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6):
本人用压力变送器给231模拟信号,然后经过组态设定上下限,来实现补水功能。但问题出现在模拟信号浮动,在梯形图上看到采集进来的信号老是漂移,时补水泵太频繁启停。求大侠帮忙解决,谢谢了。加急。。。。。。。

网友A:
你说的浮动范围是多大?
还有上下限之间怎么设置的?

网友B:
设好模拟量滤波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例如,在管道压力表是显示6公斤压力,在梯形图上显示是从0到6千多来回的漂,没有比较稳定的数值。上下限是由工控机上设置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设置滤波

网友C:
先检查是不是模拟信号的原因;

网友D:
模拟量输入加信号隔离器、在一个滤波在组态控制器算法里、不同的组态软件控制器算法不同、不知道你说的用的啥组态

网友E:
你的模拟量采集有问题.

网友F:
换个卡,加接地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