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小弟接到一个小活,原来是用单片机控制的,由于设计和其他问题的存在,所以考虑用plc编程!因为以前也学过西门子200的编程!所以小弟想尝试一下!请大家多多帮忙!先谢了!
 具体的工作方式:有50个脉冲阀,分上下,上25个,下25个。控制原理是当上面接到指令执行工作时,第一个脉冲阀工作1秒后关闭,间隔10秒 第二个脉冲阀工作1秒后关闭,间隔10秒。。。。。以此类推到第25个脉冲,循环工作,值到满足条件后停止工作!下面的也是这样工作原理!
当上下同时接到执行指令时,上面25个阀优先工作,完成后再工作下面的25个阀,循环工作值到满足条件!
工作过程就是这样,恳请各位师傅帮忙,最好用梯形图描述。再次感谢!11
这样的控制用怎样的指令呢?我想用定时器和计数器来控制,如果每个阀都这样用的话觉得很繁琐,可否用一些简单的比如循环指令或者其他指令。如果用循环指令编程的话怎样编呢?
还有就是如果用cpu224的话需要几个输出扩展模块呢?

网友A:
呵呵;完全没搞过PLC的话直接找别人搞吧;
至于扩展,至少需要三个16点输出的;

网友B:
不着急的话,自己研究慢慢搞
着急的话,还是花钱找人来做了

网友C:
程序是比较简单的,选好50个以上DI DO点就行。

网友D:
这不流水灯程序吗?自己编吧!

网友E:
多看点现成的程序应该没有问题。我支持你。

网友E:
50米我帮你?

网友F:
我可以帮你做,联系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