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D输出问题

楼主(2013-09-27):
各位师傅:
    我在S7-300中练习温度控制。在OB35中调用PID调节并选择脉冲输出。在进行自整定时,通过仿真我发现脉冲有输出但过程值却不向设定值靠拢。这是怎么回事儿呢?我的参数设置如图。请师傅们指点迷津。谢谢

网友A:
请大幅度减小DEAD BAND WIDTH 试试,或许你的偏差一直在DEAD BAND内,所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