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简便组网方式

楼主(2013-09-27):
   可编程序控制器,简称PLC,是工业的控制的标准设备,PLC自生产以来,以它的操作简单、功能强大、特别是高稳定性等特点得到了广泛应用。
   目前,以监控软件如Wince,MCGS为上位机软件,PLC为下位机而组成的控制系统,已成为广泛应用的控制模式,它结合了计算机的界面友好,直观和PLC稳定、编程灵活的优点,主导计算机控制系统的流行趋势,因此,对PLC的数据交互,组网功能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PLC与PLC之间,PLC与计算机、PLC与智能设备等都需要进行数据交互,特别是在某些远程控制,控制点分散等场合,PLC的网络功能显得尤为重要。

楼主:
基于串口服务器的组网方式
   基于串口服务器是一种新兴的工业网络解决方案,串口服务器是一种协议转换模块,厂商有MOXA和ATOP等,它可以提供1,2,4,8或16口的RS232或RS422/485串口界面,以及一个10M/100M的以太网接口,将RS232/422/485串行设备接人TCP/IP网络中,主计算机采用TCP/IP协议通过以太网访问被接入的终端设备,上位机相应采用SOCKET编程。
   使用串口服务器也非常简便,安装驱动程序后,即可在PC机上产生多个由驱动程序仿真的虚拟串口,只需要打开软件所虚拟的串口即可透明访问远端串口设备,类似于对普通串口一样进行一对一的收发和控制。
   简而言之,它是结合了串口通讯的简单方便,又利用了以太网的高效稳定。是一种性价比较高的组网方式,将串口服务器的网口端连接到集线器或者交换机上,通过设置串口服务器的IP地址,就可以使它成为以太网上的一个节点,而在串口服务器的串口端,可方便与不同厂商的PLC产品或串口设备进行连接,即使不同形式的串口(如RS422/485/232),都可方便连接到以太网上,实现异构组网,当需要再增加串口设备入网时,也可以方便按入,因为一个串口服务器可以提供多达16个串口端,可见,基于串口服务器组网具有布线简单,拓展性强,性能稳定等优势,当然,串口服务器组网还可以采用直连的方式。

楼主:
PLC常用组网方式
   常用PLC组网方式大致可概括为基于通用串口、基于专用总线及基于以太网三种。
   1通用串口模块
   基于串口通信模块来实现网络连接,网络结构如图1所示,采用了计算机链接的形式,在上位机的组态软件中进行相应的设置,无需编程,即可与多台PLC进行通讯,以三菱公司的FXlS系列的PLC为例,RS232C/485转换适配器选用FX-485PC—IF,RS-485通讯板选用FXlN-485一BD即可实现,这种方法使用较为方便,性能也很好,关键是串口通信模块的成本相对较高。

   2基于专用总线
   目前,PLC厂商如OMRON,Siemens等,对其旗下的PLC产品都提供了专用的网络系统,如OMRON公司的Controller Link网,Device Net网络等,这种网络系统由于厂商产品的专属性,不同厂家的设备无法互通,基本上选定一个厂家的PLC,其他配套设备设备也必须为该厂家的,成本相对较高,所以应用时有一定的局限。

   3基于标准工业以太网
   基于标准工业以太网方式进行组网,系统一般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为工控机组成的上位机监控站;第二层为由集线器、双绞线和收发器等组成的工业以太网;第三层为控制站,选择TCP/IP作为通讯协议,并采用C/S模式使控制站和监控站实现面向连接的通讯。
   采用此种方式组网,最大的优点在于可以使用现有的工厂局域网,提高综合利用率,且速度快,以太网通讯速率可达100 Mbps;若采用光纤传输,则抗干扰能力大大增强,且传输距离可达数十公里,但是,以太网无法和PLC等串口设备进行直接通讯,需配以相关设备实现通讯,使用上增加了成本。在一般小中型控制系统中并不多见。

网友A(2014-08-07):
一个串口可以带两个串口服务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