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请问各位!什么触摸屏能走这样轨迹。注(红色框架前后走,绿色框架以中心点左右摆动)。谢谢!

网友A:
很多屏都有动画功能。

网友B:
不支持的用编程搞定

网友C:
垂直方向移动

旋转即可。

网友D:
很多屏都可以,至于运行速度吗?400MHZ的CPU会怎么想?

楼主:
各位好,我也看了几家屏,都说前后走不好搞的,在此强调一下(我这个前后走框架《红色》是固定在摆动框架《兰色》上的哟,摆动走到什么角度,前后走就跟着摆动的同样角度前后走的呀)。各位大侠们有知晓的烦请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E:
动动脑子,组合动态图画可以做的,想想你实际的旋转运动轨迹频率,利用多个相同控件组合控制其多角度显示的频率;不过这个可见性与频率必须通过触摸屏的脚本或PLC程序来做动态控制;想利用他上面类似指针表那种现有的控件或图形移动都不太容易实现;

网友F:
回复 楼主:
很多屏都可以,不行调程序

网友G:
有的屏体的对象能够x,y坐标设定变化,但是要旋转,这个还不知道该怎么做。

网友H:
这个用动画应该可以实现

网友I:
绝对可以实现,我都是画几幅图,使用变量的值来连续调用实现的

网友J:
————奥堤司触摸屏 4.3寸 7寸 10.2寸联络壹伍捌捌零221850

楼主说的很多款屏都可以支持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