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塑壳断路器 怎么样调控

楼主(2013-09-27):
下面有蓝色按钮.xln xlo xlr 是表示什么意思,是怎么调的

网友A:
In代表额定电流。Ir代表脱扣整定电流。Io代表零序电流。Isd代表速断电流。Im代表脱扣电流。Im/Isd=Ir。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n代表额定电流。Ir代表脱扣整定电流。Io代表零序电流。Isd代表速断电流。Im代表脱扣电流。Im/Isd=Ir。

网友C:
根据1楼说的调上面的旋钮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