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我公司三相四线供电,昨天电脑时有重启,我就关了办公室的单相开关检查,哪知道其他的支路的电子电器烧了一大半,请大家帮我分析一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零线过开关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看是不是零线过开关了
赞同

网友C:
量一下烧毁电器的那一项电压,可能是380V。。。。。。。

网友D:
难道是把零线给断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电工干的活啊

网友E:
零线断了?

网友F:
参考楼上各位的意见,查一下线路,看零线有无接触不良的情况。

网友G:
引用 网友D:
难道是把零线给断掉了?如果是这样的话,什么电工干的活啊
太可怕了!零线要加开关控制的话也要整个回路都在一个双极开关控制之下呀!

网友H:
呵呵,肯定是断了N线了!

网友I:
电源的零线断了

网友J:
只能说是垃圾电工安装的配电,零线经过开关控制了,你断开的是一相火线及总零线。改一下线路控制吧否则下一次继续烧。

网友K:
回复 网友J:
为什么你说他的零线过了开关了呢 楼主说了只关了单相的开关啊 不理解啊 求解释?

网友L:
缺零线啦,估计你关的是零线

网友D:
检查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M:
引用 网友J:
只能说是垃圾电工安装的配电,零线经过开关控制了,你断开的是一相火线及总零线。改一下线路控制吧否则下一次继续烧。
言之有理!!

网友N:
零线出问题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O:
断了N线了

网友P:
断零线就烧电器吗?!

网友Q:
断零线为什么就烧电气啊

网友R:
应该是三相四线零线断了,可能是你关的开关碰上了零线,使总零线断开,造成三路不平衡输出,也就是相电压变成了线电压380V,故烧坏电器

网友S:
总零断了,当三相负载平衡时,各用电器还是220V,但不稳定,造成电脑重启;你罐掉一相用电的某一断路器,这相负载减低,电压上升,其他电器会烧掉。

楼主:
查清楚了,总零线是断了,有可能办公室的零线有接地现象,不然关办公室电源才烧电器,也许是22楼分析得对

网友T:
H应该是零线断了

网友U:
如果是关了单极开关烧了电器很可能是你的N线已经断了,关了开关后一相负载变小电压升高所致。

网友V:
零线不好。。。。。。。。。。

网友I:
回复 楼主:
我以前告诉过你零线断了

网友W:
上图说明更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