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迈信伺服EP100B一2A在工作时会无故多走,时好时坏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望高手们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A:
在驱动器上面监测一下脉冲数是否正常。再检查检查机械部分。

网友B:
机械和电气部分分开排除

网友C:
看看伺服收到的脉冲数,把高速脉冲输出的线重新整理,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要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