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pc机上的com口  通过usb转 RS232 连接一台pos机  该pos机是属于那种  银联密码小键盘类型的    现在的问题是:
  1.我在pc机上开 串口调试工具    发送数据到 pos都没有任何反应   不晓得是不是发送的报文有问题
   2.各种驱动都安装完毕,为什么我用 密码小键盘  按下数字键   在pc机上的 串口调试工具都没办法接受到什么,除了我把密码键盘的开关  关掉在开,  调试工具上才有1-2个字节的数据接受,其他的不管怎么调都没有数据。

  备注:设备上的com口和   波特率  都设置正确了

 真不知道为什么没数据接受到,希望有高手能帮我解析一下,这个密码小键盘的厂商没有提供任何资料,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而没办法和pos打交道?

网友A:
还是要来资料再搞容易些

网友B:
回复 网友A:
齐集资料容易解决,看看具体需要调哪些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仔细看啊,每种都不一样,慢慢来

网友C:
数据格式没弄清楚吧。
POS机有这么好弄?
有的数据还要进行算法处理以后才传输的(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