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各位,大家好!最近碰到一个电缆接地问题,电缆是埋在地下的,雨天时,跳闸,拆除所有的连接线路后用兆欧表测量,发现三相火线与地线阻值很小。如何能够找到电缆的接地点?请网友们提供宝贵意见!谢谢!

网友A:
顺藤摸瓜!!

网友B:
纯个人见解 .首先你们的电缆有电缆沟没? 如果有 按照原来的线路查找 如果有塌陷的地方 基本就在哪里. 如果是动物.或腐蚀性液体浸泡 基本都得打开 其实个人见解重新布线为上. 我碰到过你的问题 我们是 完全挖开的 是机油长时间浸泡导致 绝缘层软击穿 根本无法修复  后来把线清理后重新布线的 我的经验是如果不是机械硬断电缆 长时间埋地的话 基本使用10年国标.都得重新布线 个人经验个人经验.

网友C:
                     用电桥测应该可以,不过误差不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用电桥测应该可以,不过误差不小?
怎么个测法?

网友E:
有专门仪器测,上网查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没有电缆沟,是埋在地下的。就是一到雨天就跳闸,检测电缆的时候发现对地了。

网友F:
全挖出来看

网友G:
等下雨天再一段一段查!

网友H: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是这么处理的
1.先用波反射法电缆故障定位仪测出电缆的全长。
2.再用GZD-400A电缆故障定位电桥测量出电缆故障位置。
最后计算得出:误差不会超过3米

楼主:
谢谢各位的解答。我用fluck的测线仪找到接地点了。我觉得是测量工具和经验的作用,单凭仪器,误差比较大。我仔细询问了现场的情况,找出了范围,用仪器一测就找到了。

网友I:
这个采用专业仪器比较好搞一些!

网友J:
九楼正解,不过成本高,如果人多力量大的话,还是挖沟吧,先从几处可疑点开始,看运气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