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本人笔记本WIN7旗舰版系统,IBH设置都正确,显示连接成功,电脑IP也已经更改,但不知为什么连接不到PLC?顺便问一下WIN7连接的时候都需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A:
SET PC/PG,选择你所用的连接电缆。不需要设置太多内容。 再连接不上,找供应商-----换好线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同事他电脑是XP的,设置我们都是一样的,他的可以,我的连接不上,不知道怎么回事

楼主:
是不是因为我是电脑第一次连接的原因

网友B:
关键是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B:
求老师指点一下,我电脑是WIN7旗舰版的系统

网友C:
如果在资源管理器看到有一个感叹号就是驱动问题,5.5版的也要换一个USB驱动文件才行。

网友D:
双击IBH MPI出来的框图中有没有选择的东西啊   要是没有   你的IBH没设置好
设置如下图

网友E(2013-11-10):
回复 网友C:
那是哪个版本的驱动啊?

网友C:
回复 网友E:
我用的是USB-MPI数据线,WIN7 32位联想G480笔记本通过替换连接成功。
你可以参考一下。http://www.iianews.com/zhidao/question-92245.shtml

网友F:
在Simatic软件里改PC/PG口 比较可靠点,有几次我也在控制面板设定好连不上,最后发现软件里的PC/PG没有改动,在软件里改好后就可以了。
【方案】
三菱CNC | 主轴及伺服警报的快速诊断对策

网友G:
没啥太多的设置,就是把PC/PG设置正确就行,还有就是你用以太网线下载的话得把你电脑的IP和cp网卡模块的IP设置成一个网段的的不同IP
【方案】
台达 EH系列PLC在聊城剑杆织机自动化系统中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