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不积硅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河;九层之台,始于垒土。   好好学习,天天向
上。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错,主要看你是什么方式启动。负载大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个人觉得没错,主要看你是什么方式启动。负载大不。

在我的印象里,是这么选择的,首先是纯电阻性负载,比额定电流大的一个等级就行,但是对于电机我记得好像是1.5到2.5倍选择,一般选2倍左右。额定电流264A才选315A的断路器、熔断器、接触器 ?

网友B:
如果电机电流是250A,大一等级的断路器也是315A的,就是熔断器的选择还可以值得思考一下,熔断器要躲过启动电流我个人认为可以选择350A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