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7):
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当AR1等于26.4,????AR1:26.2????+?P#:?2.6?
???---------------------------?
???=?29.7?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是怎么算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当AR1等于26.4,????AR1:26.2????+?P#:?2.6?
???---------------------------?
???=?29.7?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是怎么算的啊!!!!!!!!!!!!!!!!!!!!!!!!!!!!!!!!!!!!!!!!!

非常显然,您受到了多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间接寻址资料的误导,很多年前,我已经在本论坛发帖说过在那份资料上关于间接寻址计算的错误,那份资料上标明:
P#26.4+P#2.6=P#29.7
实际上是错误的,正确的结果是P#29.2,原因是小数点左面表示字节,右面表示位,左边与左面相加,右面与右面相加,右面的记过逢8进1,左面的结果是28,右面的结果是10,右面逢8进1,因此左面变成了29,右面变成了2,所以结果为29.2。
这个错误的结果我也向西门子回报了,在您手中的资料流传了数年后,西门子新出的资料修正了这个错误。非常遗憾的是,虽然网络上网友的资料分享精神值得赞赏,但是除了我多年前在以往论坛上重复上传的该资料我修正并指出问题所在,并没有看见其他网友修正,都是不断的重复错误。
在实际PLC操作中,您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寄存器寻址指针是:[AR1,P#2.6],我们分AR1=26.4和DBX26.4两种情况来分析。???当AR1等于26.4,????AR1:26.2????+?P#:?2.6?
???---------------------------?
???=?29.7?这是区域内寄存器间接寻址的最终确切地址数值单元?
  是怎么算的啊!!!!!!!!!!!!!!!!!!!!!!!!!!!!!!!!!!!!!!!!!

非常显然,您受到了多年来在网络上流传的关于间接寻址资料的误导,很多年前,我已经在本论坛发帖说过在那份资料上关于间接寻址计算的错误,那份资料上标明:
P#26.4+P#2.6=P#29.7
实际上是错误的,正确的结果是P#29.2,原因是小数点左面表示字节,右面表示位,左边与左面相加,右面与右面相加,右面的记过逢8进1,左面的结果是28,右面的结果是10,右面逢8进1,因此左面变成了29,右面变成了2,所以结果为29.2。
这个错误的结果我也向西门子回报了,在您手中的资料流传了数年后,西门子新出的资料修正了这个错误。非常遗憾的是,虽然网络上网友的资料分享精神值得赞赏,但是除了我多年前在以往论坛上重复上传的该资料我修正并指出问题所在,并没有看见其他网友修正,都是不断的重复错误。
在实际PLC操作中,您也会得到相同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