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屏保功能

楼主(2013-09-28):
海泰克触摸屏屏保可以设置吗?查了好多资料都没看到有这个功能?
我想把它搞成在屏保的时候不是黑屏,而是像电脑一样有个图标在跳动。不知道可不可以

网友A:
还在用海泰克触摸屏吗?好像可以背光常亮是可以的。

网友B:
在开机触摸屏的系统菜单里找找相关设置,按F*具体不知道,我这里没有海泰克的屏,你可以去试试也可以去官网找找相关使用设置手册;

网友C:
呵呵;对于HITECH,屏保是针对背光灯而言的;

网友D:
工业用,就别那么花哨了。

网友C:
在HITECH屏上,你设屏保时间为10分钟的话,在10分钟内没有任何操作的话,屏的背光灯关闭,黑屏,随便按一下重新点亮;
  至于你说的时间到了动画切换没有;

网友E:
如果说有动画,那么对屏体本身来说不会延长寿命,而这种保护对工业现场也没啥作用。要么看到画面,要么看不到,现场不需要有什么保密的吧?还是背光灯关闭这种保护觉得更合理。

网友F:
用过,有屏保功能。你说的屏保时有画面好像不行吧,这个应该是屏系统程序自带的,屏保时可看屏上的POW亮和通讯灯闪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