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8):
我有一个程序,需要先进行除法运算,再把结果送给定时器作为设定值,运算结果为小数,怎么弄啊?要用好几个定时器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有一个程序,需要先进行除法运算,再把结果送给定时器作为设定值,运算结果为小数,怎么弄啊?要用好几个定时器呢。

定时器定时器不接受小数,请通过截位取整转换为32位整形,然后再转换为16整形再赋予定时器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具体怎么操作啊?麻烦说详细点。谢了

网友B:
运算指令理解透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