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13-09-28):
普车改广数系统,可能是电压不稳造成两台车同时撞刀,同时总闸烧坏,修好总闸后,两台车主轴不转,其他正常。接触器没问题,电机正常,是什么原因?

网友A:
电机转了没有啊??

网友B:
机械没故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电机不转

网友A:
控制回路的保险you没有挂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