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8):
各位前辈,我单位新建,我前天看了下供电局安装的计量装置,是长沙威胜的DSZ331三相三线智能电能表。我看它的循环显示中组合/有功/总/电量/--42.63KWh,这应当是总共用的电量。
 但是我在下面显示的各相用电量中却发现B相没有显示:A/正向/有功/电量--17.74KWh,B/正向/有功/电量/--0KWh,C/正向/有功/电量/--24.89KWh。我将A相的17.74+C24.89=组合/有功/总/电量中显示的42.63。而且A/电流是0.354A,B电流是0A,C电流是0.335。
 这种情况是不是B相没有计量进去呀?如果是的话,是不是要通知供电局来重新调试。因为我怕长年累月的累计下来,如果那一年供电局来检查时发现是没计量,就补交电费,那就是要一下交一笔不小的电费,领导一下接受不了。

 另外我看电表有一栏显示很不明白,就是AΦ是36.87,BΦ是0A,CΦ却是334.5、cosΦ总--0.994。我不明白这AΦ、BΦ,CΦ是什么意思。

网友A:
呵呵;那就让电力部门过来看下,说电表没走他们来的速度就像下班后你给银行工作人员说ATM多吐钱了一样快;

网友B:
你的负载是3相设备吧!
AΦ是36.87,BΦ是0A,CΦ却是334.5    是有功吗/
cosΦ总--0.994    功率因素

网友C:
类似的表,我未认真看过;
有此疑问,应当可以向电业局反映或咨询。

网友D:
高压计费电表好多都是2只电流互感器呀!

网友E:
看看互感器接线的几种方法,它只装了两个互感器,B相的电流肯定为零了,总功率是计算出来的

网友F:
只要没多计量你们的你就当作没看到,罚你们的钱没有依据的。

网友G:
其实已经知道A,B相的电流,C相的电流就会知道的。一般C相是通过内部计算出来的。比如我们想用钳型电流表测量A,B,C相电流,但现场C相不好测量,我们不妨这样试试:你用钳型电流表同时钳住AB两根线,那么所得的数值就是C相电流了。

网友G:
很多的三相三线电表就是测量两相电流,只用两个互感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