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8):
各位同行大家好,我是刚学习PLC与人机界面的新朋友,请教大家一个问题,
现在用一个S7-200PLC 与威伦屏连接,时钟选用的是外部PLC时钟,(因听说用屏的时钟掉电会清除)在威伦屏上的数值输入元件设置时间,数值显示元件只显示为 00::00:01 而且一直不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是不是元件地址与PLC程序里面的地址对应错了,还有问个外行的问题,这个屏上数值输入元件的地址是不是对应程序里面的写时钟地址?屏上数值显示是不是对应读时钟的地址? 还有报警及趋势线的时间都不对?
各位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A:
呵呵;对于威纶的屏与S7-200的PLC的时钟功能,我只能遗憾的通知你,在长时间不通电情况下,还是屏的时钟保存的时间长;
屏主板上有电池,新的你时钟设好了,关闭电源一年时钟还在,而对于S7-200来说,如果你不加装电池卡的话,断电不超过10天,PLC内的时钟就没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好,谢谢您的回答,请问目前如果确实是用的PLC里面的时钟,我在屏上通过数值输入元件调整时间,这个数值输入元件的地址是对应PLC程序里的 writer RTC吗?  几天前试机明明可以这样输入调整屏上的时间,只是报警里面的时间不对,现在突然通过 数值输入元件调整后 时间的数值显示元件没有反应了, 只显示00:00::01

网友B:
数据格式对了?
plc设置好了?

网友A:
对应的地址及格式是否正确;
S7-200时钟大约能保持时钟的连续断电时间只有200小时左右,除非你另装电池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