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电动机正反可逆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疑问

楼主(2013-09-28):
最近刚学PLC,在看有关异步三相电动机“正反可逆星三角形降压启动”的时候,遇到了个疑问,想请教下:如图,
KM1,KM2用来控制正反转,KMΔ使电动机三角形连接,KMy使电动机星型连接,问题就在于:如果是在三角形连接下,假如正转时KM1和KMΔ ABC三相输入电动机后对应关系是A-A,B-B,C-C,那么当反转时,KM2和KMΔ输入到电机同一路的三相对应关系就不是A-A,B-B,C-C,而可能是A-A,B-C,C-B,换句话说就是某两相发生短路!表示目前还是不能理解!求指点

网友A:
楼主,不觉得把自己绕迷糊了吗?,只是动了电源线,又没有动绕组的接线,和AA/BB/CC又关系吗?楼主那么理解是错误的。

网友B:
相与相之间是有线圈做为负载的,短不了路

网友C:
没看出贴图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呀。1-4;2-5;3-6是三个绕组线圈。把它画成线圈,再去看图,就会清楚了。
+20

网友D:
理论知识没学好 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懂了,原来是这样,之前可能在想三角形的时候,把星型的也给混进去了,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确实啊,把三相电机6个接线点的连接方式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嗯,现在理解了,谢谢!

网友B:
回复 楼主:
这就是进步,恭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