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东西我看也没什么用呗,倒闸时用不到它,拉闸时也用不到它。

楼主(2013-09-28):
求解 谢谢

网友A:
发电机的吧

网友B:
不了解,还上了锁哦。

网友C:
额。高压柜。外面高压进你这变压器总要个开关吧。进线柜是高压从外面进来。出线柜是到你变压器高压端。

楼主:
回复 网友C:
高压柜不是有小车吗,移出小车后,不就可以维护变压器了吗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是小容量的。

网友D:
是不是备用的,这两个柜子是合闸状态,还是分闸

楼主:
回复 网友D:
合闸状态

网友E:
维修时用的

网友F:
这是两个开关柜
高压用的
使用六氟化硫灭弧

楼主:
我感觉这二东西就多余,没它一样维修。  把高压柜内的小车断开不就好啦。

网友G:
维修3号变压器就能用上

楼主:
回复 网友G:
把变压器前面的小车断开不就行了吗

网友H:
这种上锁方式可真是少见

网友C:
回复 网友H:
这样上锁是防止带电合接地闸。要不容易疏忽造成高压进线短路。

网友C:
回复 楼主:
没有多余的。是必须要的。维修低压柜的时候把这柜子的电断开不就行了。还不影响其他变压器的运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是高压柜部分,一个小车控制一台变压器,一点也不影响别的变压器。

楼主:
我还发现,传说中神奇的倒闸操作,一点也不神奇。很普通的东西,人为的把它神秘话,有毛病。还要填什么倒闸操作票,脑子不好。

网友C:
本来就是一个普通的高压开关柜。操作票是你做这事的书面说明。这些还是按规矩来吧。没出事还好,出事问题就大了。

网友I:
楼主,标识牌上清楚的写明是什么了。在大修的时候就知道有他的好处了。

网友J:
要严格按要求操作!对自己对别人负责!

网友K:
回复 网友J:
 压环网柜,是有备用。每台变压器都要安装,是保护变压器和维护用,要有高压电工操作。你说到小车是把开关移出来的意思。低压万能断路器和高压万能断路器就是。

网友L:
引用 楼主:
我还发现,传说中神奇的倒闸操作,一点也不神奇。很普通的东西,人为的把它神秘话,有毛病。还要填什么倒闸操作票,脑子不好。
写倒闸操作票是非常重要的啊,要不操作错了怎么办,人都是有疏忽的时候,按操作票的流程走就不会错了啊,现实中不太正规的地方都不写操作票,有很多的电工不会写,也没写过。但是写总比不写要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