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现象是表坏了吗

楼主(2013-09-28):
是表坏了吗

网友A:
图上应该是一个智能显示仪表。
有按键,有显示,是要设置和选择的。
看样子仪表并没有故障。
也可能是仪表所接的传感器故障。
如果问不到说明书,只能抄型号到网上查找。

网友B:
你可以按set,看一看那个数字亮不亮?
三相电流不平衡到这种程度也不太可能,如果不是表的问题,会不会是CT出问题了?或者表的电流变比没设置好?
才当电工两个月,经验不丰富,多向你们学习。
如果问题解决了。请把解决方法讲一下

网友C:
这应该就是三相三线的高压电表接法,两只电流互感器接到A相,C相,B相无互感器,智能仪表按三相三线设置时B相电流无显示;假如你修改设置,会显示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应该就是三相三线的高压电表接法,两只电流互感器接到A相,C相,B相无互感器,智能仪表按三相三线设置时B相电流无显示;假如你修改设置,会显示的。
高压采用Vv接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如果设置不正确会出故障吗

网友E:
需要你设置一下 有可能出现报警 然后变成这样 报警中一些参数超过你设定的参数了 你进出设置里面看看报警原因 改改参数 最好看下说明书

网友F:
以前一直都这样吗?还是近期才出现的?我个人认为应该是显示设置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F:
以前正常

网友G:
把一,二路的信号线互换试试

网友H:
没有坏
设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