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8):
菜鸟刚接触欧姆龙,不知道怎么来读取模拟模块的转换值,手里有P202电源模块+CJ1M-CPU13的CPU模块+AD081-VA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现在已经连接好了,手里有1.5V的直流干电池,打算接到模拟输入端,用软件监控一下看看转换值是多少,顺便测试一下AD081的好坏,看手册半天也没看明白怎么回事。有以下几点问题,希望师傅们抽时间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1.我已经把端子下面的8个DIP开关设置到OFF状态,也就是说设置的是电压输入模式,但是这个电压输入的量程在哪里设置呢,DIP拨到OFF是0-5V的量程呢,还是0-10V的量程呢,这个量程怎么设置,比如我想设置成0-5V的量程输入,从哪里设置?设置好后,这个0-5V对应程序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0-多少?我这个1.5v的电池接上后,程序转换的数值,大约是多少就代表是正常的?
2.模块上的MODE的操作模式有2个DIP开关,已经拨到OFF状态,设定的普通模式,这样没问题吧?
3.模块上面有2个旋钮电位器,MACH,旋钮我看是可以0-9直接调整的。这2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
4.程序我该怎么写,才能读出这8路模拟量转换的实际数字值。例如:已经设置输入量程是0-5V,我接受1.5v的话,转换的数字值应该是多少?

麻烦师傅们百忙之中帮小弟解答一下,谢谢。或是帮我写个小程序,传上来,我传进PLC试试,看看能读出转换的数字值来。

谢谢大家。

网友A:
似乎你一滴资料也没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菜鸟刚接触欧姆龙,不知道怎么来读取模拟模块的转换值,手里有P202电源模块+CJ1M-CPU13的CPU模块+AD081-VA的8路模拟量输入模块,现在已经连接好了,手里有1.5V的直流干电池,打算接到模拟输入端,用软件监控一下看看转换值是多少,顺便测试一下AD081的好坏,看手册半天也没看明白怎么回事。有以下几点问题,希望师傅们抽时间帮我解答一下,谢谢了。
1.我已经把端子下面的8个DIP开关设置到OFF状态,也就是说设置的是电压输入模式,但是这个电压输入的量程在哪里设置呢,DIP拨到OFF是0-5V的量程呢,还是0-10V的量程呢,这个量程怎么设置,比如我想设置成0-5V的量程输入,从哪里设置?设置好后,这个0-5V对应程序转换的数字量是多少0-多少?我这个1.5v的电池接上后,程序转换的数值,大约是多少就代表是正常的?
2.模块上的MODE的操作模式有2个DIP开关,已经拨到OFF状态,设定的普通模式,这样没问题吧?
3.模块上面有2个旋钮电位器,MACH,旋钮我看是可以0-9直接调整的。这2个电位器是做什么用的?
4.程序我该怎么写,才能读出这8路模拟量转换的实际数字值。例如:已经设置输入量程是0-5V,我接受1.5v的话,转换的数字值应该是多少?

麻烦师傅们百忙之中帮小弟解答一下,谢谢。或是帮我写个小程序,传上来,我传进PLC试试,看看能读出转换的数字值来。

谢谢大家。

首先来回答问题2:如果你有看过手册,那么手册上两个OFF代表普通模式的介绍总看过吧,这个问题有什么可以问的。如果你没有看过手册,你在浪费我的时间给你看手册。
问题3:设置单元号的。
最后来回答问题1,4:
软件上对于模块去设定,如果这些英语看不懂的话,可以买本汉英辞典。

如果连MOV指令都需要别人给你写程序的话,你还是不要写程序了,这样对别人来说还安全一点。

非常赞同楼上的说法,你压根就没看过手册。

楼主:
手册确实看过,不是没看过,之前一直学的西门子的PLC,欧姆龙的没接触过,西门子的PLC是模块上调整好量程,直接读AIW0就可以了,软件不用设置什么。
欧姆龙的确实不接触过。
图图
图图

师傅们,我的软件是这样设置的,对吗?设置的是0-5V的量程,模块的MAVH的那2个电位器也都拨到0上了,PLC也接上1.5V的电池了,为什么监控D20001和D20002里面没有数据呢,这是怎么回事?

楼主:
问题解决了,通道没设置到Enable。谢谢大家,手册上怎么没有介绍软件设置这方面的呢,感谢楼上的师傅。

网友C:
要是自己能有一个PLC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