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我现在有一液位检测器,液位高度为0~16米,检测设备输出4~20ma电流,用PLC怎么编程输出高度。我邮箱4一5零7六488@qq.com

网友A:
0~16米对应4~20ma电流,这有是线性比例关系的,可以用这个在坐标系中划出一条斜线
然后用PLC读取模拟量,就相当于这条斜线上的一个点的坐标中的一个数据,就可以算出另外一个数据

楼主:
回复 网友A:
俺不懂怎么编程序

网友B:
直线对应关系;
如果你什么都不懂,还是找人编吧;

网友C:
用的是什么PLC  西门子  三菱  欧姆龙  还是迅捷    程序差异大的很的

模拟量值和A/D转换值的转换??
     假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0—Am(如:4—20mA),A/D转换后数值为D0??—Dm(如:6400—32000),
设模拟量的标准电信号是A,A/D转换后的相应数值??为D,
由于是线性关系,函数关系A=f(D)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A=(D-D0)×(Am-A0)/(Dm-D0)+A0。
     根据该方程式,可以方便地根据D值计算出A值。将该方程式逆变换,
得出  函数关系D=f(A)可以表示为数学方程:
    D=(A-A0)×(Dm-D0)/(Am-A0)+D0。

按这个编  没问题的

网友D:
那么多品牌你用什么PLC啊?要是一点不知道大家怎么帮你啊?

网友E:
这个不懂的话,最好找人吧

网友F:
你看,很多人就是ABC没搞明白就来说: “哥,我想读莎士比亚的原著!!!!!”

网友G(2015-04-09):
其实很简单:用“模拟量放大器”标定一下就可以了。输入信号选:4~20mA、最大值设:1600、最小值设:0、文本显示时的小数点位数设:2。文本显示时:4~20mA对应0.00~16.00米。

网友G:
回复 网友C:
1)LOGO的标准值与PLC不同,LOGO输入点读入模拟量的标准值范围是:0~1000,4~20mA对应标准值200~1000。模拟量输出的标准值也与此相同。
2)LOGO有用于标定的功能块。如:模拟量放大器。另外,模拟量比较器、阀值触发器......等等同样有标定功能。可根据编程需要选择合适的功能块。
3)算术功指令也可以标定模拟量,按线性转换的计算公式标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