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电机servo on信号在程序中有什么用处?

楼主(2013-09-29):
如题:伺服电机servo on信号在程序中有什么用处?

楼主:
请高手出来冒个泡!谢谢

网友A:
伺服电机有servo on信号 电机轴就锁住了

网友B:
电机轴锁住后,就可以接受指令运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轴锁住后,就可以接受指令运行了
那就是常说的使能信号是吗?

网友C:
就是电机使能信号,有使能信号后,电机才能运转。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各位的解惑!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