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如题,不知道固态继电器的发热量如何计算,不知是不是通过计算发热量来选散热片,原装的太贵

网友A:
我们都是用原装的哦 没考虑过这种发热量的问题

网友B:
买的都带的是个铝的底座

网友C:
都是配套的。

网友D:
固态继电器本来就是开关元件,功耗不大,所以,散热器没必要那么严格,由厂家推荐的即可,用不着算。

楼主:
现在问题是想知道什么方式计算出来,倒不是使不使用原装的问题

网友E:
能大点别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