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好久没有学习了吧?什么是向量控制?

网友A:
这可真考住我了!

网友B:
发错版块了

网友C:
不就是矢量控制吗?

网友D:
矢量控制,呵,听起来好高端。
这种控制的特点就是,能控制电流在一定值,可以不随着负载大小变动而改变。电流始终固定,大小曲线就像个箭射出的直线一样。电流固定,转矩也就固定了,即能实现恒转矩。。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网友E:
矢量控制是调速的时候使用的,性能堪比直流调速的。在额定频率以下的时候转矩是恒定的,在额定频率以上的时候是恒功率的。

网友F:
向量控制,就是有极性或方向的控制。例如,电机的恒转速控制(正反转),恒转矩控制(电动或发电),都属于向量控制;再比如,电机的加速控制(包括升速或降速)也是向量控制。

综上,泛指有极性的信号控制,就是向量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向量控制,就是有极性或方向的控制。例如,电机的恒转速控制(正反转),恒转矩控制(电动或发电),都属于向量控制;再比如,电机的加速控制(包括升速或降速)也是向量控制。

综上,泛指有极性的信号控制,就是向量控制。
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