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量转模拟量

楼主(2013-09-29):
求教10路开关量转0-10V模拟量的模块

网友A:
如果是PLC,请把你PLC主机型号先确认;

网友B:
什么意思,开关量就是开关量,怎么变成了模拟量呢,你是不是要用10个开关来对应0-10V模拟量输出还是咋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什么意思,开关量就是开关量,怎么变成了模拟量呢,你是不是要用10个开关来对应0-10V模拟量输出还是咋地
估计是这样用

网友D:
或者叫:数模转换模块?F/V转换模块?

网友E:
楼主,你能详细描述一下吗

网友F:
其实吧,不难。任何支持模拟量输出的PLC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