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求助

楼主(2013-09-29):
修一台110KW英威腾变频器  发现线路板上模块插线有链接P、N并且都有7个510K欧电阻分压到运放做检测  而U、V、W也有7个510K欧电阻分压到运放做检测   由于第一次修没经验  光板测试如何屏蔽呢?

网友A(2013-11-28):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B:
回复 网友A:
借楼主的地方;也请教一个小问题;刚刚接触变频维修;很多基础都不懂;请师父们帮忙讲解一下;维修变频时如果怀疑驱动有问题;比如海利普15kw的;能不能直接拔掉模块驱动插座;不断开模块的供电回路;测量驱动板输出的直流电压;进行简单的初步判断了?如果能应该注意些什么?不能是为什么?(自己分析觉得可以;没有驱动电压;模块不会导通;不会短路;但是又没有看见这种做法;感觉不保险;模块太贵了;心里怕怕的;我们厂里变频安装的位置不怎么方便拆装;很麻烦;;)麻烦哪位师傅指点一下;;;;;;

网友C:
楼主,请表明是神马型号的!不然哪里知道是哪个型号并且给出好建议

网友D:
回2楼,不可以,因为悬空电压就可以使模块导通造成短路

网友E:
买多几本咸工的维修变频器的书看看,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