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用过非接触式测电笔的说一下,在电气维修时使用效果怎样,什么样的最实用。

网友A:
建议使用万用表直接去测量!

网友B:
非接触性的没用过。

网友C:
非接触式测电笔有时测量时不可靠哦

网友D:
最好是万能表,非接触式的遇见强烈光也不行,啥也看不见

网友E:
电笔我们一直用世达的!还可以

网友F:
福禄克的非接触式电笔很好用,但在使用的时候需要把测量线分开点才行。

网友G:
普通的电笔 就套装螺丝刀具里面的 不过凑合着用吧 关键时候还是要万用表

网友H:
用普通的电笔,氖管的

网友I:
习惯于以前那种,起子头的笔式电笔。

网友J:
买贵的比较可靠

网友K:
 此问题正想请教。我们单位一直用最便宜的数显测电笔。

网友L:
我喜欢用万用表,电笔不准确阿

网友M:
5元一只的电子数显的电笔,不准,易受干扰,

网友H:
引用 网友M:
5元一只的电子数显的电笔,不准,易受干扰,
放在变频器边上可以用来照明了

网友N:
普通电笔最好。可以看见亮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