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位寄存器怎么用,这条指令有无错

楼主(2013-09-29):
(无正文)

网友A:
32位乘法的结果是64位,也就是说,D132与K105的乘法占据4个16位寄存器,即:D10~D13.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要这样

网友B:
呵呵 你到这里问了啊 呵呵。 上面人家说你后面的D10 使用起来的时候D11D12 D13 都自动被占用了。。下面那个D12应该从D14算起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不是要这样
这张图没问题了……16位相乘的结果就是32位的。

网友D:
要注意结果占多少个字节

楼主:
亲,弄好了,把那几个寄存器改成D200以上就好了,开始PLC读不了文本寄存器里的数据。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E:
16位乘法是MUL 32位是DMUL 三菱和国产的几个品版大多这样用其它的如几位楼上兄弟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