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检测设备,一台机装了二个瑞士激光测距传感器。
这种设备己经做了好几台了,最长的使用时间一年以上,没有出现过任何故障。可以说是成熟机型了。
前几天装新机,试运行一天多时间没有问题,于是准备拆装打包。当我去准备拆机时发现软件界面死机,有一个传感器不动,感应也没有,数据死在了电脑界面上。于是关电重开机,开机后无法检测到这个传感,通讯过不了,最后查出来,传感器通讯损坏。由于是运行了一天多时间的,想想应该是质量或者其他原因,就没有怎么去查电路。后来再换了一对新传感器上去,换上去就好了。这样又接着运行了一天一夜,设备正常。在运行期间,测试的有开关机,和其它机械动作,均无异常。中午吃饭时再次关机了,当饭后再上电打开后,其中一个传感器没有了通讯,检测无法通过。经拆下来检查,这个传感器通讯损坏。
这时才意识到设备出了问题,由于这次的机型安装和前面的机器有一些变动,:
1.工控机机型换了,以前是台式机,这次是一体机。
2.以前的机型是用的工控机内部的电源作为传感器电源,而这次的传感器是分开的独立24V开关电源。开关电源是正品明纬的。
从硬件上来说,只有这二样不同之处,那么排除工控机的问题,只有电源有问题了,电源通过检测也是正常的。但也不管这么多了,把开关电源不要了,将一体机的电源换大,这样传感器和工控机共用一个电源,这时的状态就应该和以前的装一样了。于是再接上一个传感器,开机运行正常。但过了半个小时后,这个传感器再将次没有了通讯。
不知道是太蠢了还是什么,就这么坏了三个传感器,而没有找到原因。三个传感器,三万人民币。这个心情不用我说了吧?
现在分析这个问题:
第一:每次都是坏的COM1端口。会不会是工控机串口坏了?
第二:工控机的负极接了机壳,从内部就把把电源的负极和机壳接在一起了,这个接法是不是有问题?如果有问题那就是工控机厂家设计的Bug.那我要找工控机厂找说法。
第三:我在前面几台机的调试里面发现过一个怪事,如果本机把传感器和机箱接地后,数据不稳定,而取掉接地线后,反而好了。那就是我是不是不应该接地,而接好地之后,工控机的负极反而给了传感器一个稳定电压进去了?这个电压就成了击穿传感器的元凶?
第四:这次的线路比前几次的长了3米,以前都是10米,这次是13米,工控机的代理商说线路长了会对RS232造成伤害。
综合上述问题,在这里也恳请各位不惜赐教了.

网友A:
“第四:这次的线路比前几次的长了3米,以前都是10米,这次是13米,工控机的代理商说线路长了会对RS232造成伤害”
传感器的RS232接口一般是为智能设定及编程用设计的,或者短距离信息传递用的(比如打印机),不适合远距离传输(大于10米是不适合的),传感器远距离传输应该用rs485,如果传感器原来就是RS232的,建议用带光隔的232转485转换器,再远传输数据,232口抗干扰较差,也容易损坏,3万元就这么没了,确实教训很大。

楼主:
谢谢楼上指点,谢谢。

网友A:
这个问题,应该是由传感器厂家对于232口的应用,应该有很好的服务的(说明书中有说明,或业务员要告知),不告知鼓励你直接使用而害你损坏,传感器厂家也有一定责任。

网友B:
232理论上支持最大15米

网友C:
回复 网友B:
理论上只要摒住呼吸就可以浮在水面,实际上大部分人会淹死!

楼主:
我有一台机用的也是15米线,用了一年多,同样很稳定。

网友D:
传感器可以更换吧,通讯损坏最多是里面通讯芯片坏了,修理即可。

同意其他同学的观点,232还是换成485好。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有一台机用的也是15米线,用了一年多,同样很稳定。

没坏不代表是合理的,也许是特例,工作在临界状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32理论上支持最大15米
232信号在民用方面可以用到15米,比如打印机联网,在工业应用中就看现场的0V与地的复杂性了,距离长了不仅仅是干扰问题,损坏可能也大大增加,所以一般工业环境不建议232信号远传,要看现场的电源0V与地怎么样。
我们原来智能化绝对值编码器就有232接口的,是给用户做智能化设置应用的,有些用户就用来做输出,少量有损坏,我们发现后就全部改为485接口,如需232也是再配一个转换器--远传规定是用485的,我们在说明书或业务员都有交代清楚,五年下来基本就很少有损坏的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32理论上支持最大15米
232信号在民用方面可以用到15米,比如打印机联网,在工业应用中就看现场的0V与地的复杂性了,距离长了不仅仅是干扰问题,损坏可能也大大增加,所以一般工业环境不建议232信号远传,要看现场的电源0V与地怎么样。
我们原来智能化绝对值编码器就有232接口的,是给用户做智能化设置应用的,有些用户就用来做输出,少量有损坏,我们发现后就全部改为485接口,如需232也是再配一个转换器--远传规定是用485的,我们在说明书或业务员都有交代清楚,五年下来基本就很少有损坏的了。
485在工业上比232要强这是共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我只是说理论值,这个值在工业上不适用

网友E:
我认为,问题出在工控机这边!
不接地反而好,接地反而有影响.
工控机的设计有问题.
这个是肯定的.

工控机?
我看就是组装机吧

网友E:
换个普通PC机反而可能是好的.
你用PC实验看.
要是好了,就直接找工控机.

网友F:
地线串的干扰信号损坏的吧?

网友G:
我以为,接地不是错,应该是传感器安装处的机台与传感器电缆接收信号的机台没有等电位,此时接地会形成接地电流,如果有大面积的导体把传感器安装处的金属外壳与传感器信号电缆接收处的导体外壳可靠连接,让其电位相等,然后再去接地,问题会解决。

网友H:
一点应用经历供参考:我厂原来的MIS系统,由于当时的技术条件,用小型机带国光终端,用的就是232口,距离较远,232口常坏,后来发现小型机的电源零线端对接地线端有电压,只要电压在10v以上问题就来了,后来对接地及供电进行了改进,232就不容易坏了。

网友I:
虽然没有体会,但觉得各位的讨论很好。

网友J:
学习了,还有这样的事情!

网友K:
我也觉得问题很可能在接地上,不光是配电箱,机器本身也要保证接地良好才行。  我以前还见过有的工厂里,地线上都有几十伏电压的,遇上这种环境,不出问题才奇怪呢。最后重新打了地网,接地就好了。

网友L:
如果方便的话,换另外的一台工控机再试一下就知道是哪里的问题了!

或者直接量一下工控机负极的对地电压,看看鱼传感器和开关电源的是否一致?

网友M:
   传感器安装处的机台接地不好,会有电流经信号线到机箱入地,这样会损坏传感器,这也是你机箱接地后,数据不稳定的原因。

网友N(2013-10-29):
N线和PE是有问题的,问题是你到变压器工作地的距离和本电网内干扰。

楼主:
通过厂家检测,都是传感器的接受端损坏。
这会不会是工控机的串口了问题呢?线路都是这样接的,而且用了好多台,就这台机出这样的问题。

网友O(2013-12-04):
达到吴工这水平的人不多呀

网友P(2014-01-03):
回复 网友B:
实际使用时,没有这么长距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