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光电开关什么情况?

楼主(2013-09-29):
这种对射型光电开关什么情况。为什么把输出跟电源短接还是不行。
请发给接线图上来,谢谢!

网友A:
没有说明书吗

楼主:
没有,上面连个接线图都没有,两个都是三线的,一个发光一个接收。用在快速卷帘门(瑞典阔福门)的安全气囊上。

网友B:
买来都没有说明书,我们就更加没有了

网友C:
看着挺先进~

网友D:
先把二个的电源线+ -分别连在一起,接上电源,位置放好,手放中间遮下看指示灯有没有变化;
带输出的那个是三线的,另一个应当只有二根电源线;

网友E:
想光电开关这种东西只要有万用表,通电量量就知道了,

网友F:
棕正蓝负黑输出。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棕正蓝负黑输出。
一般的都是这样接

网友H:
这要看你的负载接线了,有的接负输出,有的接正输出,如果你的是接负输出 ,而你是将输出接正,电路就不工作,还有的为了匹配负载,接收输出采用三极管变压输出,直接短接电压不对,负载不能能正常工作,请仔细查看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I:
输出的那个是三线的,发射端应当只有二根电源线;

网友J:
引用 网友F:
棕正蓝负黑输出。

我也赞同这种接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棕正蓝负黑输出。
我所见到的都是这样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侠,发出和接受都是三线的,不过它还要接入一个模块。

网友K:
找找开关上的型号叫度娘给你解释

楼主:
能找到我就不上论坛抱怨了

网友L:
回复 楼主:
你图上那2个件,只是单纯的一个红外线发射管,和一个接受光电三极管,所以他要和电子震荡发射电路和接受电路板配套使用

网友I:
回复 楼主:
把模块的图也发上来看看

网友M:
三根线应该有颜色的吧:棕色、蓝色、黑色,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N:
是24伏的光电开关吗?棕色电源正极,蓝色负极,黑色信号.

网友O(2014-04-17):
好象女人用的东东,电动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