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9-29):
手里有款老型号的TP170A,545-0BA15-2AX0,打算下载程序进去,用什么样的下载线,网上看说用西门子200的编程线PC-PPI就可以,但是PC-PPI的头是9针头,触摸屏的IF 1A的也是个9针的头,插不上啊,怎么解决?

楼主:
触摸屏后面有2个通信口,一个是IF 1B的9孔母插头,一个是IF 1A的9针公插头,IF 1A的9针插头上面有写Download。西门子200的PLC编程线PC-PPI也是9针的头,插不到触摸屏的IF 1A上,都是公头啊。

楼主:
大家看我的触摸屏设置没问题吧,如果没问题的话,软件编好画面,然后点一下触摸的Transter按钮,就可以往里面传程序了吗?

楼主:
图图图

我安装图上做了一根线,一头和电脑的232端口连着,另一头和屏的IF1A连着,用软件传程序怎么还提示错误呢?是我屏的参数设置不对吗,还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A:
市场上买根232的线吧,可以通过232下载,我记得是。和plc通讯一般是用485.
不要用1b用1a,rs232下载

网友B:
呵呵;PPI是RS485;
下载口用RS232,右边那个;

楼主:
嗯,已经选择了232端口,按照上面的方法也做了,怎么还是连接不上呢

楼主:
图图图

我这样设置有没有问题呢,通信线用的是USB转232,由于触摸屏的232口是公头,所有要使USB转232的线和触摸屏连接起来,我就做了一根2个母头的线,按照线序2--3  3--2  4--6  5---5  6--4  7--8  8--7连接起来。下载程序时还是提示错误。怎么回事呢,头大了,唉

网友C:
连线不对是不能下载的

网友D:
还要看你用的WINCC的版本的。2007 市面上的普通可以下载的,2008的好像不行的,要用小西的线。

网友A:
首先线不用那么复杂,2-3,3-2,5-5即可;其次你的usb转串口好使不?如果还不行建议下载个protool试试。

楼主:
谢谢大家,问题解决了,通信线不好。

网友E(2014-02-15):
楼主兄怎么决绝的。可否说说